急啊 明电舍变频器

楼主(2006-01-20):
160KW的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电位器离变频器有100米,电位器调到0变频器还转显示频率5
把它的比例联动的偏置\下限更该为偏置为-30下限为0.0到是行了但是今天有不行了
大家帮看看是那里的事

网友A:
在变频处直接接一个电位器,如果没问题,可能是干扰问题,建议用屏蔽线。

网友B(2006-02-27):
有干扰,用屏蔽线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没调好要重新调试一下

网友D:
变频器安装的距离太远了

楼主(2007-01-12):
改成up,down端子不是很好吗!
可厂家就喜欢用电位器,改了不会用,

楼主:
屏蔽了,也接地了,就是距离太远,有损耗

网友B(2007-08-03):
在FSV与COM之间并一个电容,吸收掉交流干扰成分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