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固态继电器和电磁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6-01-20):
哪位老师告诉我固态继电器和电磁继电器的区别?什么情况下用哪种继电器?

网友A:
我想最大的区别就是通断的方式不一样,固态继电器是晶体管通断,电磁继电器是机械触点通断;工作在频繁通断或有易燃易爆的场合,固态继电器比较适合,电能损耗较大.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是晶闸管通断

网友C:
通断控制方式也不一样,需要的元器件也不全同

网友D:
实现小电流驱动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