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急问几个CNC问题,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6-01-20):
1,CNC意义上的分度盘到底是什么概念啊?
2,主轴刚性攻丝,谁能具体说一下刚性攻丝的概念,以及对主轴伺服怎么和CNC的配合的要求?
3,CNC侧的M代码或G代码是什么?
4,攻丝急退是什么概念?对主轴有什么要求?
5,盘式刀库和链式刀库是什么概念,对伺服(主轴?进给)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首先,这是一个机床问题,一两句也不可能解释明白。我只能给你指一个方向,要看一些机床,和机床电气的书。

网友:
楼上的说了等于没说,不过还是谢谢。
我自己来解答一下,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1,CNC意义上的分度盘是不是和伺服系统位置环的细分有关系?比如电机旋转一圈对应100万个脉冲。
2,刚性攻丝对主轴伺服的要求是不是能反馈伺服当前位置给CNC?那么CNC侧的M代码G代码就是CNC编程上的一个什么鸟东东咯?
4,攻丝急退的话按照字面来理解就是攻完丝主轴电机要很快的推出,这就对控制主轴刀架的伺服的响应提出要求?
大家快来啊,快来啊!

网友:
加工中心按主轴的布置方式分为立式加工中心(盘式刀库))和卧式加工中心(链式刀库))两类。
卧式加工中心一般具有分度转台或数控转台,可加工工件的各个侧面;也可作多个坐标的联合运动,以便加工复杂的空间曲面。
立式加工中心一般不带转台,仅作顶面加工。

网友:
天那,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

网友B:
建议你先找本书看看
M代码就是机床指令
比如M03表示主轴正转,M05主轴停止
G代码就是位置指令
比如G91表示绝对坐标,G54工件坐标等
至于刚性攻丝好象对机床性能要求较高
一般情况下可用柔性攻丝
表达可能不准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C:
希望下面的回答对您有帮助:
1,CNC意义上的分度盘到底是什么概念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类似于NC刀库和普通机械刀库的区别。
普通机械刀库:通过外部检测元件加上机械结构定位,如光电开关计数,通过时间延时及机械结构定位。
NC刀库:比较简单,定位直接使用伺服电机,通过NC系统指令(如G01 A30 F100)走到所需位置,快速准确。
2,主轴刚性攻丝,谁能具体说一下刚性攻丝的概念,以及对主轴伺服怎么和CNC的配合的要求?
刚性攻丝工作时候主轴旋转位置和Z轴位置是同步的,插补精度要求很严格,理论上讲,主轴与Z轴启停的加减速度都应该保持一致。不像普通攻丝需要浮动夹头。这个功能一般是系统功能,只要设置好参数及驱动特性就可以了。
3,CNC侧的M代码或G代码是什么?
G代码是系统代码(NC),M代码是辅助功能代码,客户可根据需要自己添加。不过一些标准功能已经通用化了。(例如主轴转,冷却液开关等)
4,攻丝急退是什么概念?对主轴有什么要求?
准确地讲应该是刚性攻丝回退,其实就是系统的一种保护功能,比如攻丝时候碰到急停信号,系统不会马上停止,而是先将刀具返回到R平面,再停止工作。
5,盘式刀库和链式刀库是什么概念,对伺服(主轴?进给)有什么要求?
盘式刀库一般叫做斗笠式刀库。一般用于刀具不多的场合
链式刀库就像自行车链子一样传动刀具移动。可以容纳刀具容量较大。
应该可以想象到了:)
至于对伺服的要求,要看你用什么控制刀库了,就像问题1里面的解释了。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帮助。和写书差不多,累死我了。嘻嘻 “:p

网友:
真是太谢谢“奔跑”了。
先说2和3,其实这两个问题在一起的,客户问我“主轴伺服是怎么实现刚性攻丝的,CNC侧的M代码或G代码怎么设?主轴攻丝急退有什么应用方案”
现在我的理解是:刚性攻丝的时候,主轴伺服驱动能提供位置环的位置信息反馈给CNC系统,CNC系统将这个反馈信息与Z轴的位置反馈信息做同步,差补等一系列处理,完成螺纹形状的切削过程,而“CNC侧的M代码或G代码怎么设”就是cnc里完成这一系列处理的程序设定了。
嘻嘻,这个解释应该大致意思到了吧~~~~
至于刚性攻丝回退,“系统不会马上停止,而是先将刀具返回到R平面,再停止工作”不知道R平面是哪个平面,X-Y轴的平面吗?感觉好像跟主轴伺服与Z轴伺服本身关系不大,还是要CNC系统自身处理啊。。。
关于分度盘那个,我还是不知道伺服电机(包括伺服驱动器)这边应该完成哪些工作,唉,隔行如隔山啊,要做机床行业就要了解他的工艺...现在我的伺服驱动器有“定位”功能,伺服位置环上的任意位置,我能不依靠上位实现单轴定位,关键是怎么配合啊,哭

网友C:
顶一下,发了帖子还被删除了,气死我了。:)

网友C:
R平面就是孔类循环的标准参数阿。至于您说的分度盘,您是哪家的驱动器阿,如果可以单轴应用,任意位置停止,再加上plc控制,已经没有问题了阿。:)

网友:
11:09提问,11:30就抱怨没有人回答,您以为大家都整天在网上泡着吗?如果有这样轻闲的人,多半也答不出问题。
这些问题,实在是CNC最基本的问题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问什么是G代码,感觉上,这象是面试的测试题

网友:
问G代码怎么啦?谁规定不可以问的啊!
谁说这是面试题了?有这样的面试题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奔跑在 2006-1-20 15:56:00 发表的内容:
R平面就是孔类循环的标准参数阿。至于您说的分度盘,您是哪家的驱动器阿,如果可以单轴应用,任意位置停止…
--------------------------------------------------------------------------------------------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瓦卡卡是KEB的驱动器~~~

网友D:
CNC意义上的分度盘到应当就是现在三轴加工中心上常用的第四轴之类的机床附加轴,它可以起到夹持工件并同步分度的作用,一般可以精确到0.001度.
攻丝分为弹性和刚性攻丝,弹性是只指在攻丝时使用弹性攻丝夹头,可以允许主轴和丝锥有少量不同步,刚性攻丝要求主轴和丝锥同步,用强力夹头夹持丝锥.
盘式刀库速度较慢,一般常用的是16把20把刀的,链式刀库容量较大从三十几把到上百把不等,而且它是机械手换刀,刀对刀交换时间比较快,比较快的进口机床能达到一秒左右的速度,国产的也能在三到五秒交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