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情如火

楼主(2006-01-20):
请教激情如火 :
ABB ACS401 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破裂,能否修补.代替???
您可有现货????

网友A:
代替应该是可以的,修补就不一定了,看您的磁芯坏的程度如何。
我对这个问题不熟,还请大家想想办法。

楼主:
磁芯破裂对半,没有碎片,能否用别的磁芯修补.代替???

网友B:
应该无法修复

网友C:
磁芯破裂对半,没有碎片,完全能修复的,对半合拢,外面用绝缘带扎紧就可,不影响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