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7248的编程问题,急

楼主(2006-01-20):
我想问一个关于PCI7248的问题:如何使控制高电平保持的保持时间,我现在编写的程序只能产生瞬时高电平,不知道怎样保持这个高电平,如果哪位大哥知道请指教

网友A:
一般的 I/O Card 於設定其輸出值後, 就會固定下來的; 除非您把輸出值改變了, 不然它是不會變動.

网友B(2008-12-18):
我在做一个看守所放风场电锁控制系统。有35个门,我想用电脑控制,做一个程序,在界面上有35个门,点选哪个门,IO卡就输出相应的高电平,谁能作?最好用48路IOk卡。我的联系方式QQ 405838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