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液氨球罐液位测量选型

楼主(2006-01-20):
大家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液氨球罐。原来测量液位是用日本的钢带液位计,但是由于其现场指示部分的齿轮的材质是黄铜,时间长了以后锈蚀严重,出现绿锈,已经无法使用。现在市场上没有不锈钢齿轮的指示机构。
因此我们决定换型。但是,我们曾经试验安装雷达液位计和磁致伸缩液位计均没有成功。原因一是国产仪表质量可能不过关,原因二是液氨的饱和蒸汽对仪表信号有干扰。
请有使用经验的同行们帮忙选择一台比较合适的,而又精确的液位计。
可以发表在此,也可以发邮件联系:bgw34@126.com

网友A:
差压变送器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海棠秋露在 2006-1-20 14:35:00 发表的内容:
差压变送器啊
--------------------------------------------------------------------------------------------
我们也用过,但是引压管太长,由于液氨中含杂质较多,经常堵塞。后用双法兰变送器,也因为毛细管太长而无法使用。
对了,忘记告诉大家,这个罐大概10米直径。压力1.5MPa。液氨的密度大概0.7g/cm3

楼主:
我们也用过,但是引压管太长,由于液氨中含杂质较多,经常堵塞。后用双法兰变送器,也因为毛细管太长而无法使用。
对了,忘记告诉大家,这个罐大概10米直径。压力1.5MPa。液氨的密度大概0.7g/cm3

网友B:
柏广文:
你说的对,我曾经接触一测量液氧和液氮的压力和液位的工程。
液氧和液氮的温度是-180度左右。
其中液氧的地方测量液位一开始是使用的黄铜的差压表来人工观察对比计算液位的高度,不准确,同时也无法自控,后来采用引压管的方法来测量的,一开始是直接测量,后来改为测量汽化后的氧气来确定液位,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
液氮是采用的直接测量的方式,只加很短的测量引压管,可以耐低温,直接测量液氮的压力,但是这样的就要安装2台压力变送器,一台在顶部,一台在底部,相当于是一台差压变送器。这2工程是我给提供的变送器。都已成功。
但是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要多高?

网友B:
柏广文:
你说的对,我曾经接触一测量液氧和液氮的压力和液位的工程。
液氧和液氮的温度是-180度左右。
其中液氧的地方测量液位一开始是使用的黄铜的差压表来人工观察对比计算液位的高度,不准确,同时也无法自控,后来采用引压管的方法来测量的,一开始是直接测量,后来改为测量汽化后的氧气来确定液位,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
液氮是采用的直接测量的方式,只加很短的测量引压管,可以耐低温,直接测量液氮的压力,但是这样的就要安装2台压力变送器,一台在顶部,一台在底部,相当于是一台差压变送器。这2工程是我给提供的变送器。都已成功。
但是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要多高?
方便可互相讨论和学习
邮箱:liufagui@126.com
电话:13237484382

网友C:
你想过拿浮桶液位计试试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实验箱在 2006-1-23 9:31:00 发表的内容:
你想过拿浮桶液位计试试吗!
--------------------------------------------------------------------------------------------
浮筒不行吧,高度太高了,再说可能精度不够。没想过要用浮筒。大家可以发表意见。

网友D:
呵呵 很典型的测量啊
你用雷达 效果不好原因我们无法判断 因为各个环节我都不了解
但是 事实上 用非接触式 的或者接触式的都有 能实现你要求的 仪表
我还是推荐你用 雷达的
请具体告诉 我比方量程啊 温度范围啊 一些基本参数
0516-83845092 贾

网友E:
用两个单法兰应是可行的

网友F:
E+H公司的伺服式液位计非常适合此工况。

网友G:
雷达液位计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有人说 一定浓度的氨气 会造成雷达波的影响 实际是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谁知道或者楼主怎么解决的 说一声

网友I:
我这里的罐大概10米直径。压力1.5MPa。液氨的密度大概0.8g/cm3,我用的是用单法兰压力变送器测量压力,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压力测量基本没什么问题,液位测量负压侧用的导压管引压的所以要两个星期排一下冷疑液,其他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J:
我们以前用过,就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就可以

网友:
E+H的伺服式液位计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精度很不错,不过价格比较贵。你可以选用远传双法兰式的差压变送器,但由于毛细管过长,在室外受温度影响比较大,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误差。不过可以采用一些技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用差压变送器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方案。

网友B:
您好:
最后采用的是雷达液位计么?
那么效果和实际工矿的结果能让大家知道吗,大家提高撒
呵呵,等待你的结果!

楼主:
用国产雷达液位计实验过,由于氨的介电常数比较小,氨气体对它影响较大,测量精度达不到要求。
我感觉大家的主意中,用两台压力变送器是可行的,但精度可能不是很高。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试验一下。
我现在正和E+H的技术人员联系中,他们的伺服液位计估计能行。而且它的标称精度达到正负0.7mm(精度很高的)。能够满足我的计量要求。

网友K: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可以吗?对液氨不熟,我们讨论一下吧

网友L:
雷达液位计 FMR131-R3CH3C4A1A E+H 1000元 1 0-35m 用过一年 00年出产
超身波液位计 PL-425 MILLTRONICS 400元/台 3 0-6m 用过一年 00年出产

网友G:
很经典的问题。
液氨、液化气属于高压常温,易挥发,介质不干净(底部有锈渣等,所以用伺服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导波雷达或四线制的)。其他都不行。
液氧、液氮、液氩属于常压低温,易蒸发(所以罐子有真空保温层),介质很干净,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M(2006-02-21):
建议还是保守的方案,伺服液位计。雷达液位计不是宣传的那末好。

网友N:
电容式液位计,只不过调试起来较麻烦一些

网友O:
是否选用过射频导纳

网友P:
我在油田工作,我厂正在使用一种液位计,很特殊!在油气分离罐中使用,耐压且不受被测介质挥发影响(原油中含在大量天然气),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大家共同探讨!
E-mail:luhowei@126.com

网友Q(2006-05-02):
差压变送器误差太大

网友R:
浮球液位计,测量杆中有很多干簧管的那种。

网友S:
根据您所描述的现场工况,推荐您采用伺服液位仪,可以是Enraf,E+H的或者其它的。我以前采用Enraf的伺服做过液氨球罐,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T:
可以用e+h的雷达比如230试试。
有应用实例。

不要用240

网友U(2006-06-19):
最为典型的应用:双缆导波雷达(注意,液氨的介电常数偏低),1.5万左右

网友V:
液氨球罐内的温度略低于环境温度,液氨属碱性,对铜有强腐蚀性,液氨球罐属重大危险源,不是随便能在上面开安装口的。施放气中含有大量的可燃气体。球罐底部由于生产的原因存有一些油和其他的杂质,而且液氨密度随温度变化,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不理想。选带远传磁浮翻板液位计吧。

网友V:
第一张照片旁边的才是球罐,用的什么液位计?也是射频导纳液位计吗?你所照的卧式液氨贮罐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效果也不错.

网友W:
是的,球罐用双探头的射频导纳物位计

网友X:
用双杆导纳来测量球灌的液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Y:
液氨球罐和液丙稀球罐性质是不是差不多啊,我们厂液丙稀球罐用的是雷达液位计,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现场的跟中控的有误差,比如说控制室里面显示有6个液位,实际上现场已经空了!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Z:
国产的外测液位计,非接触式,无需开控,西安定华生产

网友AA:
用导波雷达的怎么样啊

网友T:
to  小何才露:

用的是谁家的雷达,不一定是雷达的问题,很有可能是plc的问题,比如两边量程不一致。

网友W:
to 小何才露:
看下雷达的输出电流多少,再看看与上位机的量程对不对的上??

网友Y:
谢谢关注,我回去好好看看这些参数和资料!

网友Y:
DCS显示的液位是用百分比来计算的

网友AB(2006-07-20):
看来国产的还是比较的难买呀!由衷的感伤!!

网友D:
小何才露: 我赞同国产化的观点! 你应该逐步排查,先把信号断开,到现场直接量雷达的输出 和实际液位的 状态
如果问题确实发生在雷达, 你可以继续分析原因,如果是刚装好的1段时间 运行正常很长时间 而后来的问题,可以考虑是雷达的故障
如果是一直都不好用,可以 考虑 是 安装的方式,比方位置 不恰当

网友AC:
无语啊!前仆后继,当初我也为这个问题头都大了!你用导波雷达,测不好我把脑袋给你当球踢.我后来用的科隆BM102系列的,效果很好.当然牌子不重要了,进口产品问题都不大,质量都不错.是导波雷达就行,价格1万7左右.

网友AD:
用伺服液位计比较不错,超声波和雷达受介质汽化影响比较大,建议选用E+H伺服.

网友AE(2006-11-12):
我这里-40度的液位测量用的是导波雷达液位计,导杆选同轴杆

网友AF:
E+H公司的Pxoservo NMS 53x系列伺服式液位计非常好,而且精度很高.

网友AG:
用差压变送器,负压侧加隔离液,防止冷凝

网友AH:
用超声波的应该行吧,用发射频率为24或26GHz的,这样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而且有几家有自清洗功能的(比如说北京古大仪表有限公司的)。

网友AB:
建议继续使用钢带,最好的选择。

网友AI(2007-01-04):
国产液位计当然首推古大的啦!超声波,雷达和射频导纳都有,各种工况都能找到合适的产品,产品质量和服务都是相当的好啊!

网友AJ:
显示有误差,如果数值固定的话,也可能是因为量程设置有误!

网友E:
不知最后结果如何,相烦老柏说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H:
是呀,说说结果吧!

网友AK:
E+H的伺服液位计肯定没有问题的,就是价格有点高,将来维护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AL:
建议用非接触式。推荐雷达。
建议联系西门子相关销售人员,了解一下他的LR460、LR400

网友AM:
雷达应该可以,是不是选型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有注意到?射频导纳可以试试

网友Z(2007-02-10):
测量液氨液氯等用外侧液位计就不错,又安全,西安定华生产,确实不错

网友AN:
如果你要保证精度, 差压法, 浮筒等都是不够的, 建议你用计量级雷达, 和ROSEMOUNT联系一下, 他们的计量级雷达可以达到0.5MM.....但比较贵了.

网友AO(2007-03-23):
[b]液氨球罐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伺服液位计.
原因如下:
1,雷达,导波雷达,射频导纳等等,都会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解决,维护怎么做?
如果你的仪表坏了需要检修,请问你:是不是把球罐里的液氨全部放空?
不放空怎么做?
2,用伺服,带球阀和导向杆,你想怎么维护都可以.高压球罐,可以先关闭阀门,然后取下液位机.

3,差压--最原始的方法,也是最差的方法.压力=密度*高度*G,请各位想一想:你的密度不会变化吗? 如果温度变化了,怎么办?

网友AP(2007-09-15):
看完了
感觉楼上有点太绝对

网友AQ:
[b]呵呵,我来介绍一个更好的方案:对灌体液位的测量,可以用称重的方法来做的!只要把灌体用称重传感器支撑起来就行,这种方法受外界的影响很小!稳定性和可靠性都好,且安装在灌体外,寿命特长,维护方便!有意可交流:zenglongx@21cn.com//[/b]

网友AR:
真的很是奇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专家提到液氨的介电常数很低,低到什么程度,数据是怎么来的?实际的是常数不低,且很高,是怎么解释.下面是个表格:温度,-59,介电常数25.温度,-34,介电常数22.温度,0,介电常数72.温度,4,介电常数18.5.温度,21,介电常数18.9.液氦的介电常数到是很低,大家可别想当然的,要不问题就找不到了.如果常数小,气体就少有影响的.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气体的干扰.

网友AR:
下面引用由超声波在 2006-11-20 10:58:00 发表的内容:
  用超声波的应该行吧,用发射频率为24或26GHz的,这样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而且有几家有自清洗功能的(比如…
--------------------------------------------------------------------------------------------
我算是付了你了,你哥们是刚刚入行的吧,你自己买东西都不了解自己的可恶啊,好象你们哪个仿VEGA的24G是雷达,还不能用吧.真为你们的猪哥担心.

网友AS(2008-03-16):
用雷达  杆式的  我们也有两个液氨球罐  用的是E+H的。兄弟厂家用的是罗斯蒙特的  不错

网友AT(2009-04-28):
用罗斯蒙特的雷达液位计可以, 就是价格方面有点偏高

楼主(2010-11-06):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引来这么多的同行对此进行探讨,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最后用E+H的伺服式液位计解决了测量的问题,精度还是能够满足计量要求。现在的问题是伺服式液位计用的线非常细,而且我们没有用导管,因此,经常因为挂在罐壁或者短接处理不好的地方,并因此弄断了一根,多亏我们有备用的浮球,拆下来又接上了,要不就麻烦了,需要等到清罐的时候才能再次使用它。

网友AU:
嘿嘿嘿,,,,

测液氨这个东东,用俺村 孪生双压液位计,液相再配个集气导压非接触探头,,,能比伺服液位计,可靠10000倍~~~~~~~·

省滴电费,可投资去泡柏芝张妈妈,或者泡,嫦娥老妹妹~~~~~~~~~~~~~~~~~~

~~~~~~

吃扯面啃锅盔,还能上炕日得好,,,,才是健康生活

教娃们点小招 ~~~~

网友AV:
很赞同使用压力变送器测量,安装两台压力变送器。其他好像没有发现适合这种工况的表了。

网友AW(2013-01-29):
外置超声波液位计和伺服液位计都可以呀,不过伺服较贵。

网友AX(2013-06-25):
这个讨论的不错,就是有些跟帖的广告不咋地。

网友AY(2013-08-07):
如果是用作计量,建议还是用计量级的液位计,伺服的就不错,雷达确实会受到蒸汽和介电常数的影响,伺服液位计推荐你用霍尼韦尔的,E+H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在BP油库用了太多,就是比较.当然价格相当贵.

网友AZ(2013-09-23):
我觉得还是外测液位计好,非接触介质,不受压力温度影响,安装维护都不需要清罐,不动火,又不用在罐体上开口,在容器外就把容器内的液位给测了,精度能达到0.1%。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刘13720722662相互沟通

网友BA:
国产雷达液位计分为非接触式GYRD-800,与接触式的GYRD-700两种,针对球型罐体的,只能用导波式的,但你的介电常数比较低,用双杆或双缆式的导波雷达是完全符合你的工作场合,不知道你原来用的是哪种雷达液位计了。

网友AZ:
引用 网友BA:
国产雷达液位计分为非接触式GYRD-800,与接触式的...

 雷达液位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接触。法兰工艺,有泄露可能,受压力限制、介电常数、调试需拆下维修、上盲区、维护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价格也不便宜。我觉得还是外测液位计好,不受这些影响。维护维修也不影响生产,也不用清罐,泄露更是不可能,安装不开孔,那来的漏一说

网友BB(2014-05-09):
引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友A在 2006-1-20 14:35:...

 用双法兰毛细管液位计没有问题,毛细管长?10米的毛细管都有用的。

网友BB:
引用 网友AO:
[b]液氨球罐唯一也是最...

 可以用旁通管啊,加根部阀。照样在线维护。

网友BB:
如果罐上没有现成的测压法兰口,建议采用西安定华的非接触液位计。超声波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