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检测颜色的传感器

楼主(2006-01-20):
请问那里有检测颜色的传感器?能检测什么颜色?检测材料的传感器?能检测什么材料?

网友A:
你好,我们公司有专门的颜色传感器,通过示教输入设定的颜色即可对此颜色进行识别,可同时记忆三种颜色,分别对应3个开关量输出。最高相应频率为800hz.

网友B:
我公司有意大利颜色传感器,S65-V系列50×50mm紧凑型颜色传感器
带C或C+I功能和10级公差等级的3通道的颜色传感器
宽光谱的白色LED光源和红绿蓝三色光接受器
3组独立的PNP或NPN信号输出和RS485串行接口
2个按键设定和4位数码显示
检测距离5~45mm

网友C:
你是要区分不同颜色,还是识别,如只要区分的话,光电开关带设定功能的就可以,可以按照反射光不一样来达到要求,如要识别的话就贵了。有需要联系: 钧信自控 许东华先生 021-588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