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1单片机与固态继电器的接口电路.

楼主(2006-01-20):
跪求51单片机与固态继电器的接口电路.老师布置的作业,做不出来不能回家,知道的请帮个忙,谢谢了.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继电器接一个电阻丝加热.用51控制继电器开关,51好象不能直接接到继电器上,需要一个什么过零触发电路 .老师布置的作业,做不出来不能回家,知道的请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做转换隔离

网友B:
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 过零触发电路 .
以后学会提问前先搜索一下,搜索不到再提问.

网友C:
如果是小继电器,可以通过光耦直接驱动,单片的端口引脚接光耦输入,在光耦输出端,继电器的线圈作为上拉在接电源,或作为下拉接地,以单片端口的'0'或'1'控制光耦的通断,从而控制继电器线圈上电流的通断,从而决定继电器刀的开与闭。如果继电器电流较大,需要在光耦与继电器之间加三极管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朱可夫可以留个qq联系吗?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C:
抱歉,我没有QQ,需要的话:    e-mail:wangket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