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C端要如何設置Ethernet功能下載資料到proface人機介面呢?

楼主(2006-01-20):
請問PC端要如何設置Ethernet功能,下載資料到proface人機介面呢?
我用的型號為GP-2300,用網路口實現下載程式到人機裡頭.
謝謝..

网友A:
查看GP用户手册。

在offline模式下设定。

网友B:
将PC和GP的IP地址设定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笔记本的网络连接里面的TCP/TP协议中,选择固定IP,比如: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Proface触摸屏的IP设置可以为:192.168.0.5,子网相同;下载选项中选择以太网形式,试试看!

网友A:
哦...田玉在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