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干扰?

楼主(2006-01-20):
我做了一个阀门测试系统,在现场调试时,系统受到电磁阀和三相电动机的干扰,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电路上,作何种修改呢?

网友A:
    剑心33:  我在设计高压电源智能控制系统时,单片机在高压环境下的抗干扰问题我也总要面对。现提供我的一些经验,对你的设备特点未必有针对性,仅供参考。
    我认为,我的设备的高压端对单片机控制系统会通过电流倒灌,扰动供电,电磁辐射等方式造成干扰。
    1.若单片机控制系统与高压端未进行光电隔离,则高压端短路时,会有强电流从公共通路引入单片机系统,造成程序跑飞或误操作,当时通过软件方法在高压短路造成的程序跑飞或误操作时检错自动复位,进行保护。
    2.后来使用光耦和V/F---F/V变换模块隔离,并使用悬浮电源与隔离地,可是高压端短路时,对单片机控制系统仍有干扰并造成跑飞和误操作,可能是虽经隔离,没有直接的电流倒灌回路,但高压端接大地,在短路瞬间,会对220VAC有干扰,进而造成单片机控制系统隔离供电模块(开关电源)的波动,造成单片机跑飞和误操作。可在隔离供电模块输出端加7805,7812等,并配用一些电容,吸收瞬间浪涌,避免干扰。
    3.干扰也可能是源于短路时的强电磁辐射,这则需要在机箱结构上加屏蔽来解决。我一直使用51系列,正考虑将一些低端产品的核心控制芯片换用PIC系列产品,PIC芯片不仅种类丰富,极适合做简单控制,并且,据说其抗电磁干扰能力较佳。

楼主:
谢谢!
不过,我的系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我电磁环后,电磁干扰明显减弱了,但是,还不能完全解决。

网友A:
我的单片机控制系统的供电模块也是开关电源,我的一个同学曾在UT-STARCOM做测试工程师,他说在硬件测试过程中大多数干扰都是通过扰动供电而发生作用的,你不如用示波器看看在有干扰时的电源波形抖动情况,其实,很多开关电源自身的特性并不是很好,我建议你还是在供电方面也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