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6-01-20):
当系统运行后,启动电动机(水泵和油泵),如果再运行电磁阀,则LCD有时无法显示,有时也可以,通过判断应该是电磁场的干扰所致,问:在系统上如何解决?加上电磁环是不是可以解决呢?

网友A:
恐怕不行。
还是在电源系统上想想办法吧。
应该是电源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呢。它应该有很好的隔离作用吧。
steelen你能告诉我具体如何解决吗?

网友B:
板上多加电容、所有 I/O 口全部上拉。

网友C:
使用独立的电源,可以的话加电源滤波器

楼主(2006-02-21):
请问:如何在板上多加电容?
      还有电源滤波器怎么加?

楼主:
是不是,加在电源端?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来监视一下干扰点,这样有目标的添加电容或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会快一些解决问题。

网友E:
给你的控制电源加滤波器就好的多,

网友F:
加上拉电阻,再尽量使用屏蔽线。

楼主:
大家好!
  我做了一个液压测试系统,拿去现场调试时,出现如下问题: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在家里时,一切正常(按下按钮,继电器接通),到了现场后,有两个按键不灵了,就是按下后,继电器不能输出,其他继电器正常.当我把系统拿回家后,再测试,所有都是正常.去现场,还是那两个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干扰大部分排除了.

网友G:
作为测试系统,多并上一些 LED 指示电平状态,可能有助于调试。

网友H:
你可以在每一个逻辑器件前加一个独石电容.1u,PCB板上尽量多加屏蔽地。这样也可以很好的改善干扰。还有就是电源输出端加一个小的磁片,和一个较大的电解,以保证电源供电的稳定。
你试试吧。

网友I(2006-03-23):
这属于电源问题,或电磁干效

网友J:
机壳接地要搞好。
另:单片机的狗要充分发挥作用,程序中多加NOP,是程序乱了后不至于飞了。

总之:软硬兼施

网友I(2006-05-05):
用光藕隔离器控制另加开关电源会比较好的,去试试

网友K:
我认为单片机工作不稳定多数是由于程序不规范引起的,所以编程者在编制程序时形成良好的编程习惯是很重要的,如:在跳转语句后面加NOP,在子程序中充分利用堆栈把重要信息入栈,在不,同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中使用不同的寄存器工作组。

网友L:
可到我的网站看看,增加光电隔离http://www.autoyx.com/

网友M:
光电隔离,试试看

网友N(2006-06-15):
也可以用软件试试看,要是数据有问题是不可能正常显示的.可以缩短刷新时间.

网友B:
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05704

网友O(2007-07-02):
  在一电路板调试的时候,单片机老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跑飞了。在公司用仿真器怎么也仿真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后来找了台EZDSO虚拟示波器,就是在个人本本上显示波形,能把数据记录存储下来的那种,采集了256K的波形数据,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原来就是旁边厂房那台设备带的电源干扰带来的问题。后来我加了盒子屏蔽,再加定时看门狗才解决了问题。现在工作一天也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顺便帮他们吹个广告:EZDSO虚拟示波器是一个带有任意信号发生器功能的仪器,提供了DLL动态链接库,非常方便二次开发使用。我准备用它来搞成MATLAB下运的示波器。哈哈••••有兴趣的加我QQ:24706670  Email:voyager2008@163.com
可以看一下它们的产品:http://cn.ezdso.com  or http://www.ezds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