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继电器

楼主(2006-01-20):
我有一台设备上需进行液位控制,现选用的是无锡一家公司的浮球式的,故障率较高,谁有好的产品请提供。

网友A:
你可以选用压力变送器或者是缆式液位传感器,效果应该会好一点,不过价格就高啦。
我的MSN:huaxing770809@163.com
有什么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2008-12-12):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C:
有种浮球式里面的是水银的,比较好,

网友C:
有个浮球式液位开关里面有一粒重球的,这种比较容易坏,

网友D:
干吗不用晶体管液位继电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