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 DCS求助——有关滤波常数的设置

楼主(2006-01-20):
PID的PV会长时间不变化,似乎是做了一个很大时间常数的滤波,一些流量回路尤其是这样,不知哪个参数的原因?怎样修改?
哪位大虾精通的,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一下  FLOP  0=不滤波,1=一级滤波,
FTIM 滤波时间常数

网友B:
您看到的PV值是OVERLAY细目中的PNT,还是流程图画面中的点?如果是OVERLAY细目中的PNT,建议你记录参数,在控制组态中,将此AIN模块DELETE,UNDELETE。实在不行,将PID块删除重新组态即可!

网友C:
[b]参数FLOP  0=不滤波,1=一级滤波  2=二级滤波[/i]

网友C:
FLOP  0=不滤波  1=一级滤波  2=二级滤波

网友C:
一般流量都会加滤波,估计是滤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