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紧急求助:欧陆590采用编码器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6-01-20):
请教各位大虾:欧陆590变频器采用编码器反馈,以前运行良好,今天突然罢工。开机电机启动速度非常不稳定,感觉失控。紧接着变频器跳闸,报警“speed feedback”。改为电枢电压反馈,正常运转,但速度很低, 1500n/min的电机 电位器给定到最大速度也只有80转左右。我想问一下,编码器速度反馈模板 上,中间的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哪里可以找到关于这块板子的说明书。

网友A(2009-06-11):
编码器板上的电位器是调节反馈板输出电压的。这个电压是提供给编码器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