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请问TWIDO 用485通信,用MODBUS /RTU直接给他发命令,没反映啊

楼主(2006-01-20):
请问TWIDO 用485通信,用MODBUS /RTU直接给他发命令,没反映啊.PLC类型设置是对的,通信参数设置是 波特率 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协议,MODBUS/RTU
用编程软件是可以通信的,但自己用串口软件就不行了,我见在设置通信参数的下面还有个超时,这好象只有主机才有超时的概念把,是不是这样设置的PLC是主机,所以发命令是不能通信的.

网友A:
首先确认接线是否正确,站号有否对应。难道从站就不能有超时吗?一段时间内收不到查询的指令从站一样会判断为通讯超时的

网友B:
1.通讯采用编程口还是扩展模块?
2.和什么东西通讯?

楼主:
这个PLC好象支持MODBUS/主从协议,请问在那可以设置主从的

网友C(2008-07-03):
首先,被访问的设备或卡件要直接支持MODBUS/RTU,才能访问,
看样子是支持的;PLC是主,被访问设备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