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个忙

楼主(2006-01-20):
我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有一台12极4KW风扇电机,接触器是D1210施耐德的,热保护是配套的,选在9A,空开是梅兰日兰32A的.每次在送电之后,测电流,11.5A,12A,11A,基本平衡,但是风扇在启动1分钟后,空开每次都跳,热保护不跳,开始以为是空开坏了,换了个32A的新空开,但是还是现象依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检测热保护也是好的.
请各位大侠帮个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
对了,补充一点,电机拿摇表 摇对地绝缘是5M欧姆

网友A:
从你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你在元件选择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的电机电流,不是很正常,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你的钳形表有误差,另是种就是你的电机负荷过大,正常时电机流是8A左右。对于、你的这个故障,我想你可以检查一下从热继到空开的哪段线路,是不否有问题,还有就是在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什么隐形故障。

网友B:
o  是热保护整定小了!你试着大一点的值!
     还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有可能接地!

网友C:
12极4KW风扇电机?490转左右吗?怎么用那么低的转速.怀疑电机或线路存在相间软击穿.

网友D:
请问大家是朋友,什么是软击穿

楼主:
对啊,就是460转的风扇电机啊

大家是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什么叫软击穿??

网友E:
软击穿就是有时击穿损坏,有时正常,但测量时往往查不出来.不象一般击穿,不会变化,坏就是坏了.有时是故障隐蔽,有时是元件问题.不知对否望大家指正!

网友F:
怀疑是电机有匝间短路或其它短路,热继主要是过载保护,空开有过载和短路保护,既然热继不调空开调,那可能是短路,使空开跳了。至于运行一分钟后跳,大概是电机内部温度上升后使得匝间击穿。

网友G:
仔细观察 摸清规律 实地监测空开跳脱时的电流(电机的/空开的)紧固各个螺丝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各位说的软击穿,电机已经拉去重新绕啦

呵呵,开始认为12的电流大一点点没关系了

嘿嘿

多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H:
问一下楼主:
    你是怎么发现“软”击穿的?可以说出来,让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I:
是电流流过电机时因绝缘电阻下降(老化,或环境)导致电机电流一旦过大时就会出现击穿现像,最好是用摇表测下电机绝缘和接线柱,或把电机烘一下

网友J:
空开的跳闸曲线选的对不对啊?

网友K:
    我也碰到过,后来查是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