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都没搞明白,没办法只有来麻烦各位了

楼主(2006-01-20):
       1、 STEP7软件的SIMATIC MANAGER的PLC菜单下有Download、 Compile and Download object和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3个下载功能,通常情况下我用前面两个,请问各位,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和前面两个下载功能有什么区别?难道Download、 Compile and Download object没有将程序写到memory card 中?
    2、对于S7-300PLC,选择Download或Compile and Download object后,程序是下载到MMC卡吗?MMC卡中的内容如何清除?程序修改重新下载后,修改之前的程序是不是被清除了?还是仍然占用部分存储空间?
    3、对于S7-400PLC,选择Download或Compile and Download object后,程序是下载到FEEPROM卡吗?FEEPROM卡中的内容如何清除?

    很长时间都没搞明白,没办法只有来麻烦各位了,先谢过了!!!

网友A:
关注。我对于MMC的存储和擦除也一直没有搞清楚。

网友B:
希望有哪位大侠能说一说

网友C:
1、对于S7-400PLC,Download是把程序下载到RAM中,而不是下到F-EEPROM卡上,必须使用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才能把程序COPY到卡上;清楚F-EEPROM卡上的程序,目前我只知道只有COPY空Blocks进去了。
2、对于S7-300PLC,点Online按钮后,直接删除上面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D:
偶不明白,所以也帮忙顶顶:)

网友E:
谢谢楼主把我的贴子转到这里来

楼主:
to 怪石
   不好意思为了少打几个字,盗用了你的版权.
      大家都有同样的难题,可以一起探讨,望高手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