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伺服马达与其编码器原点调整

楼主(2006-01-20):
各位好,我对马达及伺服系统可谓一窍不通,请问怎样可以快速入门?另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果知道的朋友请告知:我所使用的机床上Z轴用的是一AC200的伺服马达,用同步带连有一编码器来达到精确定位,然后另有一原点感应器来确认原点,问题是,机床现在出现一个故障,在运行的过程中突然Z轴发出很大响声,然后报警Z轴读数溢出,同时驱动器上所有指示灯灭,经过确认为编码器问题,买来新的编码器后重调原点就怎么也调不到了,而且如果在开机状态下只要一动编码器,马达就会乱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试过让马达在抱紧的情况下将编码器调到原点,然后短接了原点感应器,理论上这样应该就是在原点了,可是一按机器上的原点回归该轴就会报警,同时驱动器上报警超载,确认了驱动器没有问题,编码器也没问题,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问题,怎样可以确定马达是否不良呢?
另听说马达的角度和编码器的角度是对应的,我怎样能将他们调到重合呢?

网友A:
“如果在开机状态下只要一动编码器,马达就会乱跑”
这是比较危险的动作,不要这么干。

“我试过让马达在抱紧的情况下将编码器调到原点,然后短接了原点感应器,理论上这样应该就是在原点了,可是一按机器上的原点回归该轴就会报警”
我理解为马达抱紧的情况下要求回原点。让抱紧了的马达转动当然是电机过载报警。
而且,短接原点感应器不一定就是原点。

“另听说马达的角度和编码器的角度是对应的”
对于你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空载下,先不要短接原点感应器,能不能让Z轴自己回归原点,还有程序是否有部分丢失,以前我是有碰到这情况。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问题已经搞定了原因是U,V,W三相有一相接触不良处于一种似断非断的状态,但是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又是通的.
两位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比如QQ或者EMAIL,以后有问题方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