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PI通讯连接

楼主(2006-01-20):
我用西门子PPI/PC电缆连接电脑COM1口同S7-200 CPU224 RS485口,为何一直不能连通?检查了通讯电缆及224通讯速率设置9.6KBPS,问题会是出在哪儿?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1。检测你的电脑COM1口是否工作正常
2。检查控制面板中"PG/PC"中的设置,是否选用的是STEP 7 MICRO/WIN ppi电缆等。设置波特率和电缆上一致

网友B:
检查是否选用的是ppi电缆等

哪位高人有PPI协议报文格式吗?愿意个我一份吗?
我想要一份通讯源码程序可以吗?
我的E_mail:tfqhb@163.com

网友C:
安装编程软时是否设置通信接口在pc/ppI位置.

网友D:
端口可能被占用!!

网友E:
否设置通信接口在pc/ppI位置.

网友F:
改变BAUD RATE 试一试,是否是PLC PORT端口速率改变,或计算机的COM端口速率改变.

网友G:
在软件中的通信对话框中检测看能不能自动识别PLC,如不能,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H:
哪位有数据拿来共享!谢谢!

网友I(2006-02-27):
DIP设置除了2打到“1”,其他设置为“0”

网友J:
看端口选择对不对 COM1,2的选择 一些通讯设置 可以换PLC或者通讯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