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1-20):
查找电动机故障检测仪及轴承故障检测仪
谁知道有哪些品牌及型号的比较好,故障判断准确、快速
谢谢 !

网友A:
好象还没有这种仪器
万用表+摇表+钳型表+红外测温仪+经验+动手

网友B:
红外测温仪和听音棒,再加上经验.如果轴承异常,轴承处温度应高于其它部分,且声音也不正常.

网友C:
西马力公司有这种仪器.你可以到中国设备诊断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