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松下A4系列电机增益调节方法

楼主(2006-01-20):
我用的电机是松下中惯量A4电机,电机与丝杠通过连轴结连接。
使用电机默认参数,容易出现刺耳的啸叫声,特别是在行程的中间部位;然后
我根据电机说明,使用自动增益调整(说明书的70页)(电机自动在一个位置来回从慢到快运动),啸叫声消失,但是隔了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小弟我也刚搞伺服没几天,真是百思不解!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这种调法是否正确?针对松下电机,一般如何调节增益(说明书上有自动增益调整,还有适配增益调整、实时增益调整,搞不清楚到底选那个)?
我现在真是被弄糊涂了,请大家帮帮忙,多指点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器,丝杠可能需要磨合一下再调整伺服。另外问一下,多长的丝杠?

一般来说,如果要求不高,自动增益调整应该够用了。

楼主:
斑竹,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3.2米的丝杠,负重有400公斤,2kw的电机。

网友A:
自动调整之后,正常运行了几天,又出了问题,那么,是负载有变化还是打开了实时调整?

楼主:
谢谢斑竹提醒,我可能把实时调整一直开着的,我查查去!谢谢

网友B(2006-04-04):
哈哈哈哈
自动增益 调整 好以后 改成 受动 增益
abtt6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