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直流电机在控制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06-01-20):
该电机 是五根线! 1 M+ 2 M- 3GND 4VCC 5IWR(反馈信号) 在现场工作中 由于接线错误 造成 电机只能单方向运动 而不能反转 !!请问这问题的原因 有几个呢????

网友A:
你好!驱动装置是可逆的吗?能告知电机型号吗?该电机是永磁电机吗?反馈是测速机吗?如方便,请用电桥测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值。先从中找出反馈线,然后找出类似于国产电机的A1、A2、B1、B2、调整接线,即可满足4象限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