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的HMI如何显示CAD图

楼主(2006-01-21):
CAD的图怎样才能显示在WeinView的HMI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的想法:把DWG的转成BMP的。不象有些触摸屏可以直接显示DXF的文件。

网友C:
可以打电话021-54481511,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D:
如果图不大的话,用扫描仪扫一下,然后就ok了。一般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付要求hmi什末都显示的烦人客户已经可以了。

网友E:
目前的设计的确是只能用BMP格式, 所以需自己转档

网友F(2007-12-04):
个人建议把文件打印成为PDF格式的文件,再转换成BMP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1-24):
就是 啊 ,截屏。

网友H:
以图片的形式,不过看这个图是做什么用的了,我的这个屏可以把CAD图的数据写入到PLC里去

网友I:
 超创科技:你的什么屏啊?

网友H:
我的屏是NTOUCH,可以与我联系xhlqs@126.com

网友J(2008-03-24):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CAD图形软换成BMP格式。方法有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