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不能和S7-200通讯

楼主(2006-01-21):
我用MT506LV4CN与S7-200通讯,参数按照说明书推荐的方式设置,通讯电缆也按照说明书自制,连接好后触摸屏得不到PLC的数据,但是用电脑在线模拟又能接受到数据。后来有技术人员上门服务,将通讯口类型改为Rs485 2w又能通讯了。今天有用同样的配置和程序又不能通讯了。望大侠门救命!!!

网友A:
和西门子的通讯没问题的。你看看手册。相关的设置对吗。电缆也比较简单。

网友B:
你的线有没有问题,现场有干扰源么

网友C:
旧版的EB500的确存在问题, 但从V270(weinview)后已修改了这些问题

楼主:
同样的问题,放几天就可以通讯了,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已经遇见两台了。

网友D:
说实话,VIEW家族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拿10。4寸大屏来说,显示太差了!!

网友E:
VIEW的彩色屏色彩却是不敢恭维,特别是10.4。既然价格便宜就有他便宜的道理。

网友F:
VIEW的和S7-200通讯不上,不知道和别的通讯怎样。

网友F:
VIEW和S7-200通讯不上,不知道和别的能不能通讯。

网友G(2007-10-06):
我按照手册自己做的电缆,通讯没问题的!做了3根电缆,一根PC--PLC;一根PC--HMI;一根PLC-HMI  !

网友H:
自己通讯不上就说产品的问题
怎么别人都能呢?
触摸屏自己会区分用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