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频的一点看法或者疑问

楼主(2006-01-21):
变频器改变频率首先要经过整流,那么是否就是在整流阶段,也就是直流电期间改变输入电压的脉宽,但是占空比不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PWM和PAM不是没有区别了吗?最后才是在逆变阶段把改变后直流电转换成交流啊?
希望给予指正,另希望找高手,可平常给予教导。
本人QQ304941055

网友A:
不是,完全不是

楼主:
请给予具体解释下,歇息

网友A:
你可以到网络上搜一下\变频器的原理

网友B:
买本书看看,PWM改变斩波的占空比,PAM改变电压幅值(平均值),加调制的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