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控设备的设计,请推荐控制系统

楼主(2006-01-21):
主要应用在板金加工业.
联系QQ546113556

网友A:
最好说明你的基本动作。可以细聊lpeg@163.com

网友B:
至少,要说一下是什么机器吧?

网友C:
剪板机控制系统
 系统简介:
●后挡料可两端定位或选择清除丝杆间隙的单向定位。
●前送料或后挡料可自动寻找机械原点或加工起点。
●每一程序提供工序链接,具备逃料检测功能。
●剪切角度、刀片间隙、剪程自动计算,可实现自动补偿。
●前送料或后挡料控制方式,支持步进伺服/变频器。
●强大的I/O功能,减少机床的电路设计,提高系统稳定性。
●手轮教导方式操作,方便机床调整及软件编程。
●高亮度LCD显示,自动计数,中/英文界面,清晰友好。
●机械式按键,方便手动移动前送料或后挡料。
●具有I/O诊断功能,方便调试及维护。

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 数控系统--运动控制系统(控制器、控制卡),步进/伺服系统

楼主:
联系过了.
资料发到libing832016@163.com

网友D:
板金肯定用瑞士赛博克数控系统,行业内第一品牌呀!

楼主:
对他了解的不多.
请指教

网友E:
呵呵!剪折行业应该选用荷兰的Delem的,www.estun.com

网友C:
进口的价格太高了,中国老百姓很难用得起呀。。

网友F(2006-10-25):
国产的低端数控系统也有,南京ESTUN公司生产的E系列就是,并且还代理荷兰的DELEM系列产品,适用于板金行业的剪板折弯行业的各种机床,www.est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