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的进来帮忙啊

楼主(2006-01-21):
有一控制方式;若一台30KW的电机正常状态下运行 在循环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负载 它输出的电流就不同 如果我想用它的输出电流来控制另一台0.75KW的电机的频率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方面的电气

网友A:
相当于主从控制

网友B:
有的变频器本身就带可编程的模拟输出端口,只要把该端口定义为输出电流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何解 能否具体说明啊

网友C:
将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口定义为电流输出,则变频器对应于0~2倍额定电流输出0~10V电压,然后将此信号输出到后一级的0。75KW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就可达到你所要的控制。

网友D:
并无虚言说的对,产品用施耐德的可以实现上述功能,0755-88353075游生

网友E:
就是,变频器本身都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看说明书的,进口国产的都可以实现,方法同并并无虚言所说

网友F:
并无虚言说的有道理,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G:
有很多变频都有这功能,比如danfoss的,安川的等等。如果妳选了只有电压信号的,可以加个信号转换器,买国产的话很便宜的也挺好用。如果变频有总线接口的,也可以把电流值通过总线读上来,在通过模拟量模块传给0.75的变频控制上。总之,方法很多,产品也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