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关于直流电机的电流检测

楼主(2006-01-21):
我正在做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在正转的时候如果通过电枢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时(比如,电机正转遇到了阻力,是电枢电流升高),此时,让电机反转。我的问题是如何检测电流是否高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我用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5A),并将它转换成一个电平信号反馈给单片机。

网友A:
电机串一个电流取样电阻,接到一个电压比较器(如LM339/LM393)的输入端,当电机的电流达到和超过额定电流时,电压比较器翻转,将它转换成一个电平信号反馈给单片机。

楼主:
大哥,我想了想,感觉有点不对啊,串一个电阻,可是额定电流是6A啊,我就是串了一个0.1欧的电阻,那个电阻也要消耗3.6W啊!

网友A:
我想了想,感觉对啊,串一个电阻,额定电流是6A,串一个0.1欧的电阻,那个电阻要消耗3.6W,电压是 0.6V ,用 5-10 W 的电阻便可以了.

楼主:
可是,我的电机的功率是70w,要是串上这么一个电阻,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对电机最多有 3.6W 的影响啊!

网友B:
我想了想,感觉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阻值大了些,通常标准分流器的电压是 75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