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KDN的PLC,模入,4-20mA信号??

楼主(2006-01-21):
现用一PLC,有一模入模块,需接4-20mA的信号。
万用表测量,信号一切正常;
模入模块已接一“-10V-+10V”信号,PLC能正常运行;
编程软件中的硬件组态应该问题;
现在就是将4-20mA信号接上后,PLC中没有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AI模块的配置是“软”的,就是说其功能、参数等在EasyProg中配置完成以后下载至PLC才会生效。
首先注意接线,对照手册中的端子接线图,是否是按电流形式接的? 另外,模块接“-10V -- +10V”正常,说明在配置中也可能是将这个通道的信号配置成“-10V -- +10V”了,你将它修改为 4-20mA 后下载下去再看看。若不成的话可以打电话 010-62551582 或者 662639677

网友A:
电压信号接线图:
四线制电流信号接线图:
二线制电流信号接线图:

楼主:
过年好!!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过年好!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