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减速电机的布置方式.....

楼主(2006-01-21):
减速电机的布置方式能否是倾斜方式的-输出轴与水平面成一大夹角?敬请各位大虾发表高见.

楼主:
是啊.就是减速机,我的意思是减速机的输出轴轴线与水平面成一夹角.

网友A:
那要看您所选用的是什么减速机了,据我了解的减速机情况,我可以保证的是,BAYSIDE的减速机可以以任意角度安装,但是,订货之前一定说明所安装的角度,专业的技术人员会在向国外订货时说明的.因为BAYSIDE减速机依据不同的安装方向,减速机内部所加的润滑剂的量是不一样的,过多了会导致启动扭矩增大,过少会增加齿轮的磨损,致使寿命降低.如果需要了解,请与我联系:em368@emotionc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