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KW的电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各选多粗的线?

楼主(2006-01-21):
有这方面的标准吗?

网友A:
随你便,你用一平方的一百八的都可以
因为控制电路电流很小的

网友B:
到处都有速算口诀呀!去看看吧!看你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主电路用2.5的铜芯线任何情况都应该足够了,大了不好整,控制线1.0呀,如楼上说的,控制线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C:
只有6A左右,如果只看电流,0.5mm2就可以了,但是为了配线方便和考虑距离,建议1.5mm2!!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至于控制回路,1mm2或小一点应该也可以!
祝愿你新年快乐 !

网友E:
主回路电流按照10A配线,控制回路不能小于1.5mm2

网友D:
贵州八年,为什么不能小于1.5平方的呢??

网友D:
0.75平方的铜线都没有问题呀?你能解释一下?

网友F:
主2.5平方,控1.5平方是合理的配置

网友G:
按国标主线用1.5mm ,控制线用1mm,不过控制线还是建议用0.75mm,同时主线还要看你的敷设距离。

楼主:
哪里有电工口诀呢?

网友H:
我的是主线用1.5MM2的 .配电盘的控制线用的1MM2的 开关配线用的0.75MM2的.

网友I:
主电路采用1.5MM2铜线,控制电路采用0.75MM2铜线,我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线路过长以及穿管,我不保证!>

网友J:
主回路2.5mm2,控制回路0.75mm2

网友B:
根据电流速算电缆的口诀: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这都是以铝芯线来算的,铜线要升个级来算)

网友B:
对不起,错了,是根据电缆线径来速算电缆所能承受的电流!我一般选择都是用的这个口诀!很不错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那50的呢

网友L: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