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求助!

楼主(2006-01-21):
我单位新上一台潜水泵,采用变频器控制,并安装了远传压力表,构成闭环控制。远传压力表为0~2.5MPa,输出为0~10V。变频器提供的信号电源为10V。变频器面板上有一个电位器,用于调节频率。系统采用PI控制,压力设定范围0~100%,即10%对应0.25MPa
.本人原以为,压力设定值是通过面板上的电位器设定,如调节变频器输出为30HZ,这时的压力就是设定值.对此本人很迷惑,有以下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1.远传压力表0~2.5MPa对应的是0~10V吗?
2.本人原来的关于设定值的观点错在哪里?
3.为什么10%设定值时,也就是0.25MPa,电机频率为50HZ,超过0.25MPa才降低.?
谢谢您!并祝春节快乐!

网友A:
这么复杂的变频器是这么牌子、型号的!实际上很多变频器只要调4-5个参数就行了,您换牌子吧!

网友B:
在变频器中设闭环控制,设定值中设定压力。

网友C:
可能你对比例积分调节原理还不太熟悉,你所说的这种现象正是PI特性的具体反映。

网友D: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对应的调法也不一样

楼主:
压力设定电位器与变频器频率设定电位器是不是同一个电位器,如果不是,有何区别?

楼主:
如果是同一个电位器,那为什么,我单位的装置没用面板上的电位器设定给定,而使用参数设定呢?

网友E:
1.远传压力表0~2.5MPa对应的是0~10V
2.面板上的电位器是调节变频器输出的
3.压力设定值是在变频器内使用参数设定的
4.PID参数没设好

楼主:
如果不采用在变频器内使用参数设定压力的方式,采用电位器设定的话,应该怎样进行设定?

楼主:
人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设定压力为0.25MPa,那么此时的压力信号为1V,这时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F:
你的概念有误,压力设定不能等同频率设定.
频率给定一般为开环控制.
而压力给定为0.25MP时,其频率可能是20HZ也可能是50HZ,这就是闭环与开环的不同,因为流量的变化不一样,频率不一样,但压力恒定,就是恒压控制的特点.

网友G:
新手胡说:
采用PI调节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后,面板上的频率设定没有多大作用。
信号反馈值与设定值应比较后输给变频器进行流量调节。

网友H:
什么牌子和型号变频器能说一下吗?

网友I:
实再不行用恒压供水控制器有压力、频率显示,数字量设定,关键是PID不用调,要调也是很直观的功能参数 WWW.CZXHAUTO.COM

楼主:
变频器是日业3200

网友J:
给我电话:0417 8901010 我教你怎么做。

网友K:
1.远传压力表0~2.5MPa对应的是0~10V吗?
不是,你的压力表量程是多少/是对应量程的,比如说是量程是10,那2.5对应的就2.5V,设定值就是25%。
2.本人原来的关于设定值的观点错在哪里?
要看你的给定信号设定的是什么给定了,是键盘电位起吗?
3.为什么10%设定值时,也就是0.25MPa,电机频率为50HZ,超过0.25MPa才降低.?
那是肯定的呢!在没有达到2.5以前肯定是50HZ运行,超过0.25MPa才降低,才开始恒定压力,因为你采用的是PI调节,不是手动频率给定

网友L:
你用的是变频器内的PID调节还是外置的PID调节仪?

楼主:
我的变频器采用的是内置的PI调节器。

楼主:
是不是面板上的电位器既可以调频用,又可作为压力给定用?如若是,二者是否需要切换?

网友A:
变频器恒定压力值,最终都是通过设定频率转化的,设定目标频率9恒定压力)可以通过操作面板数字设定、面板选钮、端子等社定,根据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方法也不同!

楼主:
瞿兄:如果如你所说,设定目标频率就是设定目标压力的话,为什么到达目标压力时,频率却不是固定的呢?

网友A:
目标频率与运行频率是两个概念,运行频率只有不断变化才能维持恒压,否则如果运行频率不变化,由于“跑、冒、滴、漏”压力会不断下降,自然不能维持横压!

楼主:
  瞿兄:那么如果远传压力表量程为0~2.5MPa,通过面板电位器设置目标压力为0.25MPa,这时目标频率应为多少?

网友M:
远传压力表0~2.5MPa对应的是0~10V,面板上的电位器是调节变频器输出的。
你采用过程控制,把压力定在0.25MPa,即10%。把比例积分这些参数设置好.

楼主:
楼上发表的见解,是多数人的观点。不知大家对瞿兄的观点是否认同?

网友A:
在供水上需要调试P、I、D参数的变频器建议一律不采用,上面所说的方法大多对变频器不是很了解,即使以前这样设定,没有出问题,也是瞎蒙的,不能简单用正比例这样函数去套,首先!、您的表的量程选取的太大,合适的选型比较重要,一般希望使用量程在1/3-2/3处,比较合适,正常目标值频率应该为50HZ*(恒定压力值/满量程)开根号,大约为15.8HZ,这是理论计算出的值,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高1~3HZ,祝您成功!

楼主:
以下观点是否正确?:一个闭环供水系统,此系统压力通过面板设定,具体根据水泵的特性0~50Hz对应0~0.5Mpa,例如:欲设定管网水压为0.4 MPa,压力设定值为其额定值的80%;

网友N(2007-09-12):
为何这么复杂,我以为我懂,看了你的叙述我又不懂了?!

网友O:
用远传压力表,特别易坏不如用压力传感器,反馈精准且不贵。设定目标值可以是电位器也可以数字设定,刚起动没有压力时肯定以最高速运行,随着压力的增大会速度下降,如果用水量比较恒定的话其频率也会在一值比较稳定。如果到达设定压力还往上冲的话,就要修改P、I值了。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