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50HZ能运行吗?

楼主(2006-01-21):
电机一般能超50HZ运行吗!

网友A:
一般的电机最好还是不要长时间操频运行

网友B:
变频电机可以电机不可以

网友C:
变频器电机可以,普通电机可以超过一点,但是不建议!!

网友D:
普通电机不赞成

网友E:
可以,可能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F:
一般电机的最大运行频率是60,包括国产电机,变频电机最大频率有到300--400的

网友G:
主要在于负载,轻载问题不大,我有一个项目电机不得已运行在75HZ以上,但电流不超,半年多了,没出问题。

网友F:
超过60后的主要问题是绝缘,电机在超过额定频率运行时是恒功率运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会在额定以上,但是高频部分会破坏电机的绝缘性能

网友H:
超的不是特别大还是可以的,具体超多少要看电机的质量!主要是绝缘!

网友I:
超过60后的主要问题是机械强度,看看机械强度是否够?

网友J:
老问题,主要是看电机和工艺了

网友K:
我们用过4极45KW电机24小时70HZ运转,已有9个月左右.没问题.

网友L:
不能吧,如果超出了额定的频率,那电机一定受不了吧,除非是特殊电机!!

网友M:
超频运行可以,但有个限度,最主要的是电机的工艺,因为工艺参数决定了电机绕组的排列,谐波考虑是重要因素之一.再就是硅钢铁心的导磁率,接近400HZ时将不在是线性变化!其次是绕组绝缘漆的绝缘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