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在线求助

楼主(2006-01-21):
我今天调试一个ABBACS400的变频器,用电动电位器控制!面板操作动作都来,可端子控制无反应!!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1

网友A:
你选择的是哪种应用宏?变频器是新的吗?

楼主:
应用宏电动电位器
是去年买的
用过一次是好的

网友A:
运行端子闭合后,变频器有运行指示吗?

网友A:
你不妨用一根导线直接短接起动端子和升降速端子试试看,24伏电源看有没有。

网友A:
要不行的话重新设定,初始化一下。

楼主:
天龙一肥谢谢了
问题找到了
PLC输出点坏了
郁闷啊
新的西门子竟然是坏的

网友B(2008-01-02):
我一直使用(正常使用3年)的一个ABBACS600的变频器,出现了不管给前进还是后退的动作始终向前行进的现象。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1

网友C:
是不是10.3组是一直正向呢,改为请求,在改DI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DI口坏了.

网友B:
谢谢董永指点,我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