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主:紧急求救!!!!1

楼主(2006-01-21):
求yzre型电机接线方法。在线等待。

楼主:
在先等待啊 。。。。。。。

楼主:
版主,你在么 ???????????
等待你的回答 啊 。!!!!!!!!!!

网友A:
 是起重冶金用绕线异步电动机,启动转矩大,过载能力大,转差率高,可以频繁启动。
小功率,短接转子绕组,直接启动。  大功率,一般转子绕组串频敏电阻或电阻启动。
怎么接线??定子三根,转子三根。接上就是。

网友A:
楼主接好了没有?

网友B:
不知道,顶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