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检测驱动电路?

楼主(2006-01-21):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检测有什么技巧吗?特别是贴片电容
  怎么检测,贴片是没有极性的吧???

   谢谢!
qq:284588748

网友A:
本人也是新手,不过我认为驱动电路主要是从光耦开始,再查驱动三极管和各二极管\电阻,电解电容大多不是贴片的,其他贴片电容一般很少坏的.如有示波器在不接模块或主直流电路加限流电阻时测波形看是不正常即可.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能说几个你维修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B:
保证6路驱动静态及动态的电压平衡。

楼主:
   可以通过测量电阻对比吗?

网友B:
电阻平衡才有可能电压平衡!

网友C:
李老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