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的传输缆能自做吗?

楼主(2006-01-21):
诸位高手:有没有自己做过PROFACE 的传输缆呢。就是用来把编好的程式传到计算机里的那棵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可以的,那个要TTL电平转换的,所以不可以直接做,你可以去买一只的.打给天任电子吧!

网友B:
兄弟,我也想啊,
但是通过解剖原装的发现原来里面有料。
加了个"ic" 封装都被打磨了。
真鲗啊!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不过比较麻烦。还不如买。可靠一些。

网友D:
可惜是不能做的呀

网友A:
那个IC是RS232的转换的,到电子MARKET可以买到的,你和他说RS232转换用的那个IC就可以了,你跟他要一个说明书,按RS232C的通讯原理接线就可以!

网友E:
楼上的有道理,成本也就30以内!

网友A: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F:
解剖过,TTL电平转RS232C电路,现在用的[u][b]MAX202[/b][/u]芯片,买一块自己回家焊吧,自己加些电阻电容什么的以增强稳定性.

网友D:
哪位能做出来可以把技术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2006-02-22):
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哪位同学还不明白啊?就是一个MAX202而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