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1-21):
请问在接触器线圈上并电容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电容与电感并联形成谐振,能够提高一定的电压.
 真的有好处吗?

网友B:
不是,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可以组成一个泻放回路.保护PLC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电容太大可能造成接触器缓释

网友D:
在交流接触器上并电容可以起到消除浪涌电压吧!

网友E:
作用是吸收线圈断电时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F:
吸收线圈断电时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我还见过好像是串在线圈上的,有一个触头与阻容并联,还有个二极管。我分析它是接触器启动时全压吸合,保持时接触器通过的是降压了的直流电。效果不错,消除了接触器的交流声。运行很平稳。

网友H:
可以减少其他辅助触点磨损

网友I:
可以减少接触器吸合时的震动

网友J:
 在交流接触器上并电容可以起到消除浪涌电压
培训时,老师是这么讲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