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

楼主(2006-01-21):
关于ACS800-01-0060-3 这款变频器,我看到很多人说是45kw,也有很多人说是55kw,到底谁对呀?

网友A:
都对。这款机器可对应三级:重载时37KW,轻载时45KW,无过载是55KW。

网友B:
如果在无过载应用情况下为55KW,一般应用为45KW,重载应用为37KW.我们公司经常用到ABB变频。

网友B:
无负载情况下为55KW,一般情况应用45KW,重载情况下37KW。

网友B:
一般应用在45KW,去负载情况应用55KW,重载应用37KW.

网友C:
都对呀。关键要看你带的是什么样的负载及其所要求的过载能力。说到底,就是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的问题。实际上,在选用变频器时,最重要的看电流。

网友A:
吴大哥说得没错。

网友D:
以上说的都 对,可以参考。
也可以向我咨询:
ABB华南区24h服务热线:13352837706

网友E:
无过载情况下为55KW,一般情况应用45KW,重载情况下37KW
说明书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