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泓格7017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6-01-21):
   1.我以前使用7017时,是用#AAN格式的命令分别采集各个通道的模拟量。近期在做一个系统时,由于速度的要求,想使用$AAA格式的命令一次采集全部通道的信号。根据手册上的介绍,模块回应的数据格式中每个通道的数据应为8000-7FFF。但我的程序做好后,发现回应的中出现了类似FFF7一类的数据,这是为什么?我的7017信号范围设置为±5V,上限+5V的回应应该是7FFF,怎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说明一下:因为是测试程序,7017没有真正接上电压信号,每个信号的输入端都是开路的,出现上面的情况与此有关吗。
   2.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使用7017的全部通道,那些不用的通道该如何处理,除了在设置软件中将其设置为disable,各通道的正负端能短接吗?以前我们做的工程中,电气工程师通常都将其开路,那种做法更好一些?

网友A:
1,      最小--->                      --->最大
        -32768           0            32767
        8000--->       0000           --->7FFF
fff7取反->8    电压值为 (-8)/32768*5=-0.001220703123
最高位是符号位,1为负,0为正。
2,不用的通道最好短接。

网友A:
1,8000  <->  0  <->  7FFF
最高位是符号位。
如果最高位是1,那么此数字为负值,计算时要取反。
例:FFF7->取反->8,电压值为(-8)/32768*5=0.0012
2,不用的通道,最好短接,与软件设置无关。

楼主(2006-05-11):
近期再次想起这个问题,用高级语言编程测试了一下。FFF7的整型数值应为-9.故觉得12315的回答中:
“fff7取反->8   电压值为 (-8)/32768*5=-0.001220703123”
一句有误,应该修改为:
“fff7取补->9   电压值为 (-9)/32768*5=-0.001373291016”
问题虽然不大,但还是忍不住写在这里,大家共同探讨,不知当否。

网友B:
1.
I-7017的模拟输入端开路时(Open, 无接任何讯号),其读值为接近零点的浮动值(Floating),如:0010, 0012, FFFD, FFF5等值(00xx or FFxx)。当模拟输入端接上电压时,I-7017显示其相对应的正确电压值。
2.
I-7017中没有使用的通道,请将其通道短接,则其读值为零(0000)。

楼主:
谢谢david7000.每次到这里都有朋友关心,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