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变的安装

楼主(2006-01-21):
周工你好 ;
  想请教一个问题,在0-100KPA的压变[平面法兰]安装时,出现上紧螺栓后出现零点偏移.请问这是否正常?正确的安装方法应该是先做零点调整,还是在上紧后做零点调整.[膜片和法兰面平.]

网友A:
1. 螺栓不宜上得太紧,安装紧固后有一定应力就可以,通常是弹簧垫压平再加一点劲;
2. 上紧后不应该出现零点偏移,这种情况说明测量元件没有信号时已经受力,需要时做零点调整;
3. 一般不要‘点将’,这里有许多人比我还专业。

网友B:
周公还真谦虚啊!值得学习!可是我们的\\\\

网友C:
[b]先给大家拜年!周公的讲得很好。补充一点,安装位置的方向也可能产生影响,压力传感器膜盒或隔离膜盒里面有灌充液,倾斜后后产生上述现象,法兰的罗栓不接触测量膜片,不应该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