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AF5

楼主(2006-01-21):
 求助:安川伺服器报警错误代码:AF5是不是伺服器故障,电路板不良引起的,请热心的朋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据我了解得知有以下两种情况:
1  在控制电源投入时发生,那么是伺服单元电路板的故障引起的,需要更换伺服单元.
2  在伺服ON时发生,那么是伺服单元电路板的故障或电机动力线短线了引起的.需更换伺服单元或电机重新配线.

如果需要安川的详细技术资料,请与我联系whqsky@126.com

网友B(2009-09-09):
安川伺服驱动卡报警,主要是伺服电机启动时立刻报警,然后死机。报警号是:AF5

网友C(2012-07-04):
说的不多啊,有人说好点的不?

网友D(2014-08-25):
看看是不是伺服驱动器UVW到电机的动力线缺相。

网友E(2014-12-12):
我的检查是电机航空插头有一相接触不良引起该故障。

网友F:
伺服电机电源线故障,检查电源线。

网友G:
一般都是驱动光藕坏了

网友H(2015-01-13):
安川,松下一级代理,欢迎来电咨询,价格货期都有优势,提供售后技术咨询。QQ:446058857,电话:15807120400  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