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用3根2.5平方独股铝芯电缆带两相火线,公用一根零线作普通照明,并满负荷使用可以吗?

楼主(2006-01-21):
因前段时间有个客户要求用以前买的三芯电缆作办公室的照明和空调电源用
就回家查了点资料,根据不同相得相位不同的原理,零线不是每一时刻都有电就给接上勒
不知道是否合适,能否长时间使用
请各位路过高手赐教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三相四线中,三根相线用一个零线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2.5平方的大约可流过12A的电流,你考虑一下导线线径是否能够满足要求。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
每路相线只带了10A得负载,就是考虑到电缆线的散热冗余,所以就少带一点电器勒
最担心的就是零线是否能够承受的了
那次改线至今,已有6个月勒
就是怕今年夏天到来时,空调使用高峰时会不会影响安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呀!改动后没有带负载运行吗?

网友A:
带负载后你有手摸一下导线的温度!我记得在学校那会一个配电柜只有一根大约2.5平方的铜线呀,可以正常运行的!
夏天空调使用高峰,不会影响这一部分呀,它的负载没有变化是吗?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好了,不过要注意观察!希望有什么变化,及时通知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B:
我认为你担心的问题的实质你可能没表达清楚 是否是 两相电流同时达到电线单根所能承受的教大电流时 零线上的电流该如何计算 和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电流为零情况是否有相似之处
应该是两单相相加 总量取决于零线电流

网友C:
不知你的空调负载总有多大?

楼主:
to:南风悠悠
是呀,我是按电流的有效值叠加,估算得
满负荷零线电流的最大值为15A左右

楼主:
空调是1.5匹得
请教老电工师傅后,他们说:本来这样改线在只用80%得负荷时倒也无大碍,可是用户是加油站的办公室供电得
所以心里总有些不安,若各位师傅们认为不妥
请谈下理论根据,我好说服加油站的老电工,再放一条架空电缆来消除此电气隐患,谢谢各位师傅勒

网友D:
低手的建议一下:
耗电设备总功率不超过4kw,在两相火线负载保证基本均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若每相的电流是10A,N线的电流也是10A.若A相10A,另一相少于10A,侧N线电流少于10A大于A相电流.

网友F: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了。可以从理论依据方面,说得再详细些吗

网友G:
完全可以满负荷使用。符合规定。根据相线算容量即可,任何情况下N线电流都不会大于相线电流.

网友H: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观点。

网友E:
对不起,我上述表达错误,语句不通,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说法。
原句应改为:A、B相的电流是10A,N线的电流也是10A.若A相10A,B相少于10A,侧N线电流少于A相大于B相电流.可以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与帮助,那小电工我就放心了
关键是改造加油站的线路,所以才慎之又慎,确保安全

网友I: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单支线和多股线,多股线在大负荷时很容易发热,在接驳时最好能上锡.

网友J:
如果是两相决不可以!!!除非是同一相引出的火线!

楼主:
To:尹
我是去年5月给加油站改线的,当时加油站方只有一根约120米的3芯2.5平方毫米独股铝芯电缆,没办法上锡
To:科海初探
用的是两相火线,公用一根零线(同一台变压器引出的)
因当初考虑,若是三根线一根做火线、两根并联做作零线,则长期连续最大负荷电流≤16A;若是二根并联做同相火线、一根作零线,长期连续最大负荷电流也≤16A;若将三根线中两根作火线并接入不同的两相火线,另一根作零线,则构成了开口三角形网络,这样以来:A相通过10A电流,B相通过10A电流,零线则通过大于10A,小于20A的电流,几乎同样电线发热的情况下原电缆的输电容量就增大了,可以多带些负载(毕竟那是旧的电缆承受的是380V电压,对电缆的绝缘要求更严些,且这种连接会加速电线绝缘皮的老化,用户日常使用时需注意大功率用电器的错时使用)
由于对理论知识的贫乏,此仅小电工的一面之词,仅供讨论
望过路高手,多多赐教
并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连接的优缺点
再次谢谢各位师傅的关注,并祝 新年快乐 事业蒸蒸日上

网友H:
科海初探朋友的理解是错的吧?
如果两根火线接在同相上,那才不行的,零线的电流就是两根火线电流之和了。

楼主:
探讨一下
也不知对与错,献丑了
不过,的确是挺担心其安全性的,也不知其使用的年限
还请过路高手指教了

网友K:
能说详细一点吗?
如果你想要多带点负载的话那你就用两根线接不同的两相,在用一根线做公用零线!不过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安全了,因为你那必竟是油站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三思,最好是四线吧!那样的话就好分配了。。

网友E:
反正一句话:零线电流永远不大于任何一相火线电流.

网友L:
呵呵,最好三相用吧,不平衡,损耗大啊。布线一定要考虑散热。建议不要满负荷,因为以后加负载不方便,还是坏了麻烦

网友M:
我觉得,零线电流应该等于其他两相电流叠加之和,也就是说,应该以零线的载流量,确定最大负载容量。

网友G:
用向量,余弦定理计算。

楼主:
To:爱情恨
由于小电工我学历不高,出道以来一直在外打工,现正处于学习阶段,理论上的谬误还请指正、赐教。为了吃饭,并进一步学习电工学,像这样的改造线路我只是包工不包料,雇主拿这样的电缆来用,当然不可能说一口拒绝不能用,那毕竟只是为了过渡期使用的。在保证电气安全、符合加油站防爆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为雇主节约材料。其实我自己也愿意用新买的四芯铜质电缆,那样可以不必这么麻烦的分析改造的可行性、安全性等其他的一些必要的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还要考虑正在使用的铝芯电缆的安全期限(现在吃碗饭真的好难)
To:毛毛虫 最好三相用??可以分析的具体点吗?谢谢勒
To:星河 大家是朋友
零线电流应该等于其他两相电流叠加之和,也就是说,应该以零线的载流量,确定最大负载容量(可以分析地详细点吗?师傅,谢谢勒)
用向量,余弦定理计算(以前技校时,数学向量就一直不好,一直不知道它的实际用途,向量方面的内容,可以指点一下吗)
再次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也不曾想到一次小的线路改造尽含有这么多的知识在里面

网友G:
一句话说不清楚,还是看书吧,我不很注重理论,不过也要知道.用坐标,平行四边形法则,三相角度120度.如果有两相电流相等更简单.

网友B:
看来我还是找个比较接近的例子更能直接说清楚
下载兵器工业出版社 周希章编著 实用电工计算 pdg格式 看一下000088-000090
不过 请注意一下负载的形式

楼主:
To:南风高手
您说的那个列子怎么看不到呀?
我今天查勒三相交流电的点功率的计算章节有个“求解:三相不平衡单相负载网络中的中性线的电流?”解题时用的复数方法。
由于书现在不在家,明天再将其例题贴上来。看这个例子是否合适这里使用。

网友B:
思路1 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相当于三相四线供电(无论平衡与否)正常工作时 突然掉一相 再以两相共地工作
整个过程中,掉相时有一个转换的瞬态
思路2 三相四线系统中中性线的作用 ( 分析一相熔丝烧断的情况下,中性线的作用)

楼主:
To:南风高手
可以再分析的详细些么??为了电气安全,也为了维护小电工得名誉,谢谢了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1-27 11:44:00 发表的内容:
完全可以满负荷使用。符合规定。根据相线算容量即可,任何情况下N线电流都不会大于相线电流.
--------------------------------------------------------------------------------------------
在二相三线的情况下,中线电流Im与相线电流存在下面的关系:
Im^2 = Ia^2 + Ib^2 - Ia*Ib → Im^2 <= Max ( Ia^2, Ib^2 )

网友O(2007-09-24):
现在有一个线路只有3根相线,没有零线,民用电器(220伏)怎么用?

网友P:
够资本的话你就拉一条零线过来, 够胆量的话你就地解决

网友Q:
TO:张杰,如果你是单个电器,建议加个变压器,多个电器就得看情况!

网友R:
各位师傅各抒己见,我以前也遇过内似的问题.用3根2.5平方独股铝芯电缆带两相火线,公用一根零线作普通照明,并满负荷使用.都是单相负载的话,零线上的电流就是两相相线上电流之和.你也可以用电流表测试一下就知道,我原来试过.

网友S:
你的空调是单相的吗是单相的请单独走线,在三相不平恒时,零线上的电流和相线上的一样

网友T:
零线上的电流不会是两相电流这和,更不会象怪人说的低于高负荷相。高于低负荷相,
而是高于高负荷相,低于两相之和,总之具体可能还是与负载的性质有关

网友U:
增大零线的截面。

网友V:
     三相电任意两相之间在方向上相差120°,用向量加法,也就是平行四边形法则,完全可以明白,零线的电流不可能大于任一相线的电流,所以没必要增加零线的截面.

网友W(2011-06-17):
如;我的用电负荷大慨是20000V那么零线应该用好大呢忘大家指教》》》??

网友X:
风险很大,很少有两相供电的设备,至少我没见过,所以楼主的用法是两个火线分别与零线构成单相回路,那么零线的电流是两个火线电流的总和,用电量大了以后,瓶颈会出现在零线上,从供电的安全角度来讲,任何时候不能够让瓶颈出现在零线或者地线上,而且零线和地线上不允许接熔断器或者单相的开关,就是怕它们一旦断了以后,大家会误以为设备没有被供电,导致意外触电事故,当然本例中如果零线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问题是不大的,只是有隐患!

网友Y:
对:liuhai0822 关于

如;我的用电负荷大慨是20000V那么零线应该用好大呢忘大家指教》》》??

内容的回复:

是单相供电还是三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