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重量限制器传感器的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06-01-22):
    请教各位一下,起重量限制器传感器的灵敏度中是1.5mV/V,我对这个单位不清楚。我的ad转换模块是以3.3v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的话,那么这个传感器应该给加多少电压比较合适呢?ad是12位的。如果还有人能给我提供一点关于这个电压转换的电路资料的话,就更感激不尽了。我的email是:zebra_2k3@yahoo.com.cn 多谢了。

网友A: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的信号变化是很小的,需要加放大器。我们有16位A/D的表,美国进口,模块化结构,多种功能卡可选。欢迎垂询!021-64859191-311

网友B:
1.5mV/V的含义是供桥电压为1V时,传感器的额定输出是1.5mV。
楼主可以联系我,13855283472 我对限重器系统也比较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