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机说明书

楼主(2006-01-22):
请教普传键盘控制.外部控制.电位器调速.出厂值参数.衷心感谢.

网友A:
你是要说明书,还是要设置功能?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网上有资料,自己找吧;我以前找过,好象是辽宁的吧,深圳的说明书不行。

网友C:
辽宁,深圳的我都有,你要什么样的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旧机器无标牌,我要面板开停,外部电位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