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6-01-22):
我有一台变频控制柜,用SPF-55K三垦变频器进行恒压控制,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控制柜上的SR3仪表(PID调节仪表),通过SR3仪表调节输出给变频器的IRF端子,进行恒压力控制.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变频柜送上电后,SR3仪表显示现场的实际压力为17Mpa,此显示与现场压力表显示相同,当变频器运行时(刚一起动),SR3仪表上显示的实际压力值很快下降到4Mpa,而现场压力表显示仍是17Mpa,开始怀疑是现场压力变送器的问题,但更换过后仍不能解决,与其相关的24V电源(原来是变频提供的24V,我又更换为外部24V电源)、信号传输线(用的是RVVP2X1.5mm2的屏蔽线)、SR3仪表都更换过,问题仍存在。我现在怀疑是变频器对压力变送器的信号产生了干扰,不知是否正确,同时对此类问题如何解决,望各位大师多指教。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干扰问题:变频器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强劲的干扰器,干扰的源头就在输出模块的6个IGBT管上,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的天线,地线接地不良则干扰信号也可通过接在外壳的地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则干扰范围就越大,不仅干扰周围的电子设备,也可干扰变频器本身!有的变频器在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下了一定的工夫,变频器不会经常误动作,一些偷工减料的变频器则有时因干扰问题令你头痛!如果你的控制系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的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你在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很小心。防干扰有很多措施,如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用屏蔽线(没有屏蔽线的要把控制线绞在一起)、变频器放在铁柜里(变频器是铁壳比较好),进出电源线套在铁管里,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纵横有序、调低载波频率、接地良好,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地(很多人接了)!检查变频器对周围干扰有多大也很简单,请你带上一个小收音机!防止变频器干扰有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要结合现场情况,有时搞了几天都没搞好!有时搞好了还不明原因

楼主:
谢谢,能否给我你的联系方式,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

网友A: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B:
你有必要在压力传感器上加上滤波电容和电阻.电机线的联接是不是与地线同一电缆,请把地线或零线与电机线分开.

网友C(2007-11-2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如果是传输过陈通道引起的干扰,不妨选择铠装型复合屏蔽电缆,抗干扰性能优异!这种电缆的内层屏蔽是铜网编织,与高导磁率的铠装(钢丝、或钢带)层之间有绝缘隔离,使用时,内层屏蔽铜网一端接地,外层铠装层两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