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6-01-22):
请问我的设备上要用到温度传感器,请问哪种国产的好,温度控制范围在20-300之间.是用用液化气燃烧加热的.

楼主:
请教高手啊.另外除了温度传感外,要达到控制恒温要求(温飘范围允许在正负0.5度),还需要哪些?希望深圳的相关代理商或技术服务人员联系哦.

网友A:
四芯热电阻,精度较高,还要有一块温度变送器和调节器,最好进口的.

楼主:
国产的或进口的哪些品牌较好啊?我对这些都不太了解.我要求在加温到200度左右使得温度恒定下来,在此温度下持续加热4小时,再停下来.

网友B:
进口温度仪表稳定!用罗斯蒙特或E+H的,用2线,3线,4线的铂电阻测量,可配输出4-20ma变送器,如需采购请回复我的邮箱ycbhlx@163.com

网友C:
我们开发的温度控制盘,标准4~20mA模拟量输出,报警及停机信号输出参与远程及就地控制,满足各种需求,可根据不同现场要求定做,价格便宜,需要请联系,必有回复CXDXYZ@HOTMAIL.COM

网友D:
   品牌太多了。温度测量在500度范围内选用A级铂电阻PT100。有了好的温度传感器还得选质量好的调节器和执行器 ,特别是对于液化气燃烧加热。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调节器。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强烈同意楼上的说法:
  有了好的温度传感器还得选质量好的调节器和执行器 ,特别是对于液化气燃烧加热。
  宇电的好,国产中做得数一数二的。

网友F(2006-02-23):
用温度传感器加温度控制仪就好了,用温度传感器+PID控制仪应该效果更好一些!价格也不贵。我在广州有兴趣来电13527853674

网友E(2006-08-15):
请教三菱:FX2N-CNV-BD配FX2NC-484ADP可以达到500米吗?除了配FX2NC-485ADP还有没有其它可以达到500米的了??哪家有货...................

网友G:
纯广告贴一律删除。另解决用户产品需求时,难道不需要了解用户现场对产品的技术要求吗?这样提供的产品能否真正符合现场使用很难说。

网友H:
正负零点五这个精度可能不好做。 表上看出来似乎很稳定,实际上会有偏差。楼主的要求是凭经验想的吗?一般空气热惯性大,再好的温控表也难做得很精确/

网友I:
测温可以用A级热电阻,不过控制要在正负0.5度,不但与温度控制器有关系,还与你的系统有关系,可以了解AI-708P

网友J:
你谈的温飘0.5度,我认为很难做到,
现在市场上说的控制精度正负0.5度,我认为是糊弄人的名词,它实际上指的是控制器动作精度.就目前市场而言,同一中型号的温控器测的温度都不一致,所以说0.5度的实际温漂很难做.

网友K:
选择A级的PT100的热电阻,最重要的是选择好的调节仪和执行器。还有你的传感器的测温位置也很重要。0.5%的控制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L:
张果杏 changruihua两位是好人,前面几个上来就推销的用心不良,技术没搞懂就瞎支着,简直拿革命同志的前途开玩笑。强烈鄙视。

网友M:
请教三菱:FX2N-CNV-BD配FX2NC-484ADP可以达到500米吗?除了配FX2NC-485ADP还有没有其它可以达到500米的了??哪家有货...................
回复 : 可用隔离信号变送器把距离延长之1000米
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油箱是lhf-6666@163.com

网友N:
一般的温度传感器是不说0.5的精度
不知道LZ是为什么这么提要求.
如果有疑问,可以把你的工况,或想实现的具体目的\控制系统说
一下,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J(2006-09-14):
就目前情况看,不论他提的要求是什么原因, 那些都是指在恒定电压的理想状态下运行,实际中,大功率的电热设备经常受电压波动的影响,电热设备的耗电功率一定情况下,用电高峰过了,电压可能偏高,用电高峰时,电压可能偏低,耗电功率也随之改变,温度也随之波动,再加上热电偶响应时间的滞后性,直接影响控制动作的滞后,所以说0.5度的精度很难做到.如果考虑到不同地区地理环境不同,散热条件也不同,要严格一致的话就更难了.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J:
我在深圳,邮箱:changruihua88@126.com
         电话:0755-29738939

网友N:
温度不是很高,没必要采用热电偶,
实现方案是很容易设计的
主要是没办法保证LZ要求的精度.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