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选择问题

楼主(2006-01-22):
我的一设备中要加变频器,它的功率为1KW以下,请问采用哪些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A:
用来做什么用?

楼主:
主要是调节电机输出转速的.

楼主:
高手大虾哪里去了?

网友B:
向你推荐国产易驱新款ED2800灵巧智慧系列,低频转速很稳,价格又便易,我可以给你一个好价。杭州智恒,专业代理,专业维修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经理

网友C:
名牌产品--施耐德---ATV系列有0.75KW的,

网友C:
名牌产品施耐德的好的很,0755-88353075游生

网友D:
差不多品牌都可以,主要是你的价格和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E:
东元变频器;010-62632247;13261334384

网友F:
考虑根据价格,将来维修的成本,操作方便等因素,选择台湾或日本产,比较明智,如果你抗日,就选台湾产的吧!如:台安,台达,东元......

网友G:
用台安比较好,价廉物美,我们单位就用的!

网友E:
0.75;  920元;  0.4千瓦  800元 ;价格可以在联系

网友H:
要求应该不高,一般牌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