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经验!

楼主(2006-01-22):
人常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干电工怎么说也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工作。时间长了,很可能遇到意外!
我干了十年了,没出过任何事故,安然无恙。挺得意。沾沾自喜。就在这时危险来了:
一天,我和一个同事去检修新车间里的电容盘。电容盘也是新的,试验了几次,还没有投入运行。领导指示,尽快修好,投入使用。以前这一块是由我的这个同事负责的,他是个四川人。人品挺好,很能干。他告诉我,盘里有两路电容是坏的,所以试车一直没有成功。他告诉我:坏了的电容他已经搬下来了.........一路介绍着,就来到了现场。
正在这时,他发现自己忘了带胶布,待会儿可能用得着。于是他赶紧回去拿。于是我就自己对电盘检修了起来。电盘是新的,没啥大毛病,拧上保险后,功率补偿器就开始自动运行了。我发现有两路电容没有送电,我想这准是有故障的那两台。可一看崭新的电容整齐的摆在上面。使我产生了疑惑。同事告诉我,坏电容“搬”下来了。可电容明明在上面。于是我理解成:坏的搬下来了,又把好的搬上去了。于是我决定送电试一下,当时也考虑到了危险,但一看上端的空气开关只有60A,而且是西门子的,于是就放心了。以为就算有点小故障,也顶多是开关跳闸。
结果,一送电就响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晃得我的眼睛啥也看不见了。只觉得手上一阵阵剧痛。惨呐!手蜕了好几层皮,半年的时间才恢复原样。居然没留下疤痕,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事后,我又去看了现场,整个空气开关炸烂,上端空气开关连接铝排的三根10平方铜芯线烧断。空气开关下端的接线和接触器居然几乎没有损失。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原因:1是空气开关自身存在短路故障,这种可能性不大,这种开关我拆开过,相间绝缘作的还是比较好的。2、电容短路,空气开关的灭弧性能不好,在断开短路电流时发生弧光短路,所以烧上端,不烧下端。
3、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同事没沟通好。他是四川人,他说的“搬下来”指的是把开关断开了。我们当地叫“捹下来”。所以出了误会。铸成大错。
这样的语言障碍还很多。比如电机“烧了”,我们叫“昂连”,昂=烧,连=了.灯泡坏了.我们叫"粗连",粗=坏,连=了........复杂吧!就因为这,弄懵了好几个外地来的技术员!简直是不知所云!
平时是笑话,关键时候就变成了炸弹!教训呐!
电工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吗?
能写出来,大家交流一下吗!

网友A:
很好的事例,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B:
安全第一

网友C:
太危险了

网友D:
不敢想像

网友E:
楼主是山东博山人吗?

网友F:
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帖子。电工一上班,就是与虎为伴。

楼主:
再讲个笑话吧:有个操作工急急火火的找技术员:馁快去看看地,俺那尼捏电机准是昂连。
技术员???@@@@!!!“怎么回事?”
“俺那尼捏电机准是待昂连,那烟跟扽,跟扽地,连带捏灯也扑闪,扑闪地,一杀杀功夫就都粗连,馁快看看地半。”
呵呵,同志们,有能看懂的吗?

网友G:
你快去看看吧,俺哪个电机准是坏了,哪烟扑扑地,连灯也一闪一伞地,一会功夫就都坏了,你快看看去吧!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你那位四川同事说的四川话??

我们一般说普通话都说成“我把开关断开了或者拉下来了”,而不会说成“我把开关搬下来了”。而在说四川话时,就是后面这种说法了。

网友I:
不错,又学了一门安全知识

网友J:
我也经历过高压电容击穿时的情形,很吓人的

网友K(2008-11-03):
好吓人哦,楼主应该感到庆幸啊

网友L:
学习了                   看来工作经验确实是很有用

网友M:
干电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似是而非。

网友N:
假的空气开关太多了,注意!不跳小事,可内部短路太危险了!特别大电流!

网友O:
            注意安全

网友P:
现在知道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了!

网友Q:
有问题了一定要听清别人说的是什么,然后在修,是个教训呀

网友R:
        两年前刚来到这个厂子,做电工学徒,那时什么都不太懂,这些设备还第一次见,感觉挺身而新鲜。厂子里就一个机修师傅和一个电工师傅整天没事就跟着机修师傅吖、电工师傅吖到处转悠。 机修师傅没什么文化,在染厂做机修有十来年了,做事不细又很爱吹牛,这在厂里包括领导都知道。

        有段时间因定型机油温不太稳定,所以机修决定检查导热油泵的过滤网,我反正没事瞎凑热闹在旁边转转看他拆。

        75KW的电机,油管125粗,  过滤网在泵体的上方离地有一米五高的样子,一般情况油温烧到230度。    有两台泵,一备一用,要检查的就是一直在开的那台,当时就叫司炉工换另一备用的开,然后这个机修师傅,把泵下方有个球阀打开,应该是放剩在里面的油。    因为刚开过,泵、过滤器的温度都还很高。差不多过了半个多小时,机修师傅提着工具箱来了,就慢慢拆过滤器外面的一个盖。周围很多螺丝,有十几二十来个,对角一对一对拧下来。

       拆着拆着好象他感觉不对,又不知道到哪里搬来一个塑料桶放在过滤器下方,估计考虑到里面会有油出来。  又继续拆,拆到快要完了,对角还剩三四个螺丝,我在旁边插了一句:“里面油放干净没有哦。 这么高温度。”   他那架子一下就出来了,这点事我还不知道。。。。。。          我本能地站远了点。

       还在 拆。。。。。还剩两颗的时候,我心有点眩着。  他又继续!      忽然。   哗``````    滚烫的油一下子喷出来,喷了一地,而且地上还不断的冒着泡泡,旁边有一两块泡油管的保温棉一下着火了。 还好他退得快,没喷到身上,不过脸色不是一般的难看,很白。。。

      后面赶紧拿铲子铲煤渣洒在油上面,灭火器扑火。。。。。。          这就是粗心大意的结果。不过还好,没伤到人。

网友S:
我们公司一个小伙子(电工中专毕业)在车间实习, 不知怎么回事, 把两根相线380V给短路了. 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小伙子大喊大叫说自己眼睛看不见. 车间主任(他表叔)立马让人送他到医院, 检查后没什么事情视力就恢复过来了. 报药费时车间主任跟领导解释: 幸好这小子是学电工专业的, 不然的话眼睛就保不住了. 听到的几个人都笑喷了

网友T:
咱们这是危险行业,工作时都应该多加小心!

网友U:
电工这是危险行业,工作时不论是不是自己维护的设备都应该多加小心,遵守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