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ROM/TO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6-01-22):
请问这个指令是如何应用的,定位单元和PLC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两个指令在处理模拟量的程序中用的比较多,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B:
FROM.TO指令用于三菱PLC的特殊模块数据缓冲区大的读写,指令的格式为TO H1 K1 D1 K1,H1为特殊模块的的首地址,K1为缓冲区的地址,D1为要写入的数据,K1为写入的字节数。其实FROM.TO指令很简单你只需要查看相应的模块手册即可。

网友C:
编辑模块的指令!~ 你应该把模块各个存储器的作用先看清楚!

网友D:
看书就行了,单讲很难明白。

网友E(2006-03-25):
觉得这个要查书了

网友F:
FROM或DFROM用来读特殊模块单元特M或特D的值,TO或DTO用来向特殊模块单元的特M或特D缓冲区写PLC设定值。详见编程手册